怕冷的主板 (8282m)

楼主(2011-01-10):
最近天气冷,接修一批主板,现象就+电没有复位。用风枪烤 8282M 就可以使用,但是冷了又不行了。
笔记本
这方面还没有接到呢!
笔记本

网友:
那就换一个吧

网友:
查一下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加锡也不行哦?

网友:
我有块七彩虹C61也是这块问题,冷启动自动断电,启动10来次才正常,启动后就一直正常工作,不知道应该怎么修.

网友:
看晶振, 这家伙对温度敏感

网友:
嗯 , 这个不是一块两块的问题, 今天 本地室内外, 都是4到5度, 发现, 华硕, 华挚, 七彩虹, 都有这种情况, , 而且都是VIA , 8237的SB ,

网友:
我有块 华挚也是怕冷

网友:
查下该芯片周围的滤波电容,看有漏电的么,
还有就是该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芯片问题,换新的也用不了多久就返回来了

网友:
刷最新的bios。。。。。。。。。。。。。。。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么???

网友:
我觉得不关BIOS的问题 看看晶振 南桥 电容之类的

网友:
晶振问题比较大些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在住院观察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