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天逸F31A KBC IT8512E 是否带有程序

楼主(2011-01-10):
情况是这样的,接机时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在店里测了两天,头两天正常,第三天上班时不触发,此机裸板只上CPU及内存时,正常时待机为0.015V,刚开机时,待机的电压为0.010,后来加焊一下KBC后,待机为0。015V,可以触发了,可是电流上到0。5左右不动了,就这一把可以触发,在接下来没有动别的地方,接着测上电时序,ACIN正常5VPCU/3VPCU正常,NBSWON#正常,DNBSWON#不正常,S5_ON这个信号KBC不发出,于是再加焊KBC,加焊后,待机为0。016不触了,把KBC拆下来,重新焊上待机也是0。016不触发,现在怀疑KBC局部损坏,想在网上订一个这个KBC,想问一下坛里修过此本的兄弟们,这个KBC是不是带有引导上电时序,是不是只能用相同型号的料板上的KBC,还是在网上订一个同型号的KBC就行,在线等求教中

网友:
在线等,希望有知道的朋友们,告诉我一下,或着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出这个KBC是否带有程序

网友:
无程序试过换新的就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还是从同行的一块料板上拆了这个芯片换上,现在好了,正常待机与触发,谢谢楼上的朋友,虽然没有验证,但是楼上的朋友说好用,估计楼上的朋友换过,现在机器拿走了,要不然也试试

网友:
有程序的话一般EC上都贴一张纸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