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笔记本开机跑码2A

楼主(2011-01-10):
R51E笔记本拿过来的时候开机是有连继短声的报警声,上检测卡没有显卡,我拆机费力清理了主板的粉尘(当时主板特别脏粉尘特别多),并加焊了显卡(我怀疑这报警声是显卡问题)。再上电开机检测卡有跳码了,但只跳到2A就停了,也有时候跳到28,此时电流为1.11A,CPU风扇长转,不知从何下手了,请各位有经验的不惜赐教

网友:
还是自己顶一下吧,怎么没有人回答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请各位帮忙,在此感谢了

网友:
R51E应该是集成显卡的,你的是独显7500?
如果是显卡报警应该是  嘀--嘀嘀,连续短应该是检不过内存吧

网友:
换跟内存试试,

网友:
肯定是ATI200M的北桥,先重置,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