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必备的CPU

楼主(2011-01-10):
自己感觉笔记本上用的CPU相对台式机的种类多了,杂,很不好分,大伙平时修本的时候都会备哪些CPU?还有什么CPU最爱坏?

网友:
AMD的比较爱坏

网友:
AMD的发热大,出故障概率是高些!

网友:
坏的多就备一个啊
有低电压的最好不用上风扇

网友:
期待高手啊。帮你顶

网友:
专家们出来说说呗~~要备那些U啊?

网友:
P4的 然后赛扬的 然后双核 T2系列 T5系列 T7 T8系列 然后是P系列 最高是I系列 越高越贵 一般备有的最高只有P的

网友:
AMD的UPC比较容易坏,还有bing三的CUP也容易坏!

网友:
我们这有时候也是
分不太明白
更是备不齐U了啊
有的时候想发个U留的修机器时候测试,但是怕发U没机器测试啊,呵呵,活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