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01-12):
来自: 江西吉安 来自 江西吉安
Intel ICH(南桥)有ICH2、3、4、5、6、7、8、9 再高的就还没有搞过,这个分别是82801B,C,D,E,F,G,H,I BM了,台机的南桥就没有后面的M了,M就是英文Mobile移动的意思,当然有很少的台式机器也有用这个M的南桥,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