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在DOS下要怎么看有没有认到中显卡!

楼主(2011-01-10):
手上接了一块蓝宝石HD3850  512M的显卡··进DOS测试都是提示没认到。。。。我买了基地的书··书上是说输入ATI362  -I可是我试了好几张都不可以··好的显卡试也是不行···请问是不是我输入的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进入纯DOS下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如果说真的是认不到··又有电压那是GPU问题还是BIOS???

网友:
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GPU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