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指示灯闪烁,在线求助啊

楼主(2011-01-10):
一台联想19显示器,前天拿过来是指示灯闪烁现象,拆开看量电源板15v 5v正常,于是量按键板电压,发现就发光二极管电压有跳变情况,其他按键电压正常,通过看线路,看到指示灯到驱动板上的线路中有两个三极管【应该一个是黄灯一个是绿灯的】发现闪烁绿灯时有一个三极管b级有跳变,跑线路看到b级过一个电阻直接到驱动板芯片里去了,于是就加焊芯片,加焊完测机好了,拿个客户,可谁知昨天客户又来了,说又不行了,于是就拆开把驱动板芯片拆下重新焊上去,驱动板的大件元器件都加焊了一遍又行了,可我不放心,就叫客户先放在这里,等到今天早晨我通电再测时,又是不行了,于是就拿风枪对着驱动板芯片又吹了一下,又好了,这机子是如果一直开着就是好的,但一旦关机等上一个小时在开机就又不行了,机子现在还在我手里现在是一直亮着,哪位大虾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在线求助啊

网友:
问题还没有找对,

网友:
测下晶振是否正常,也有可能你加热那个芯片坏

网友:
我现在主要是不想换板子,因为当时给客户只报了100块,在换板的话就没钱赚了,晶振应该正常的,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引起的,可以重写一下MCU

网友:
你加焊的芯片有问题,如果有就换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楼上的几位兄弟,我现在是换的通用驱动板,程序也是19寸的,改线改的也是对的但上去的话,不行啊,灯管闪一下就灭了,不亮啊,图片发给大家看看,这里我可以确定那个高压板应该是好的,因为把我把他原来的那个板的芯片加焊他是能亮的啊

网友:
但我最后用了我们自己的高压板去连那个通用版,是可以亮的啊,我就是问他这个高压板是不是要配他这个原装驱动板的程序才行啊

网友(点评):
不用,高压板和电源板都是需要的电压有就OK

网友:
把你加热过的三极管换了,这种情况因该是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换个震荡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换了两个三极管,但要过几个小时才能看出来他到底行不行诶。我想请教你一下他这个联想L193 WIDE 的高压板是不是要配他这个驱动板才行啊,为什么我用通用驱动板不行那,灯管就闪了一下就不亮了,,通用版里的程序是可以用的啊,因为我用我们自己的高压板在配合这个通用驱动板就行啊,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应该是  联想原装的电源板 接 到 你的通用驱动板上  ,你的ON/OFF没有接对,你仔细检查 看看吧,,应该是 接线没有接对 我以前也遇到过 接线错误 就是 闪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都仔细的接了几遍了,眼睛都看穿了,没接错啊,

网友:
给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换了就可以了,我修过好多,很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贴片的 还是有极型的电容啊,有极型电容我已经换过了啊

网友:
有极性的,或者就是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这种是供电不足的原因,或者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昨天就把有极性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今天把芯片控制发光二极管之间的两个三极管换了,没出现闪的情况,不知道明天早晨还行不行,希望它好啊,

网友:
驱动板的 电容啊 ,试试看,换了应该行

网友:
是屏幕一闪又黑一闪又黑吗?如果是就是高压电路有保护

网友:
换3。3V电容。有示波器用它量一下,没有用万用表量

网友:
人家说的是电源指示灯一闪 一灭```   今天遇到一台怪机器, 上电 电源指示灯刚开始不亮 等一会亮了关不掉  把高压板拿掉 电源指示灯还是常亮```应该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

网友:
有没有这么麻烦啊 换了驱动板 还会闪一下就黑 我坚信:只要高压电路没坏就是你技术不到家  还有你现在所说的二极管和驱动芯片之间...是什么意思 又换回原装驱动板啦  这条就更费解了啊   只要液晶板OK的显示器都可以修 除非你根本不懂或者不细心、不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E:

驱动板的电容。管子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他那个指示灯是一直在哪闪,屏幕没反应的,我换了通用驱动板灯管是闪一下就不亮了,不知道他这个高压板是不是非得配他这个驱动板才行啊

网友(点评):
那就是高压保护了,直接换个高压板就行了。 通用的驱动板有时也要刷程序的,不是真的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了,改的板子,现在在测机,谢谢大家给的意见,

网友(点评):
请在1楼或者末楼写上解决过程或者故障处,不要求救就上来,也要把经验传给我们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首先通用驱动板的供电是5v和12v或者12v,而你的原装高压条是15v和5v电压有点偏高
其此可能是你的原装一体板的输出接口定义和通用驱动板的接口定义不同,所以就一闪即灭,要该线

网友:
我觉得还是高压条和驱动IC的问题大点

网友:
加热下可以的话应该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