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G981-WT冷机花屏,10分钟后都OK,故障锁定为驱动板

楼主(2011-01-10):
  今一客户送来一台清华同方19寸液晶显示器。冷机开机表现为花屏,10多分钟后OK,通过代换万用驱动板测试后,故障锁定在愿驱动板上,愿驱动板用的是2120L+2025组合方案,整板加上进口组焊剂补焊各元气件,故障还是原样,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有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故障没?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在旧板上找到2120L和2025代换测试的时候,先代换2120L,测试机子,连指示灯都是暗暗发亮,不正常了,说明驱动程序就刷在2120LIC内部,换回原来的2120L,再把2025换掉,驱动板上电解电容全换掉。为排除机子是在热机的状态,先用洗版水清洗干净阻焊剂,再防止10分钟后开机,OK,机子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