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10):
如题,本子进过水,还是个二修机,好在上家只是清干净,并未动手脚,加电一测,开不了机,就没在修,拿到我这,心想,有戏。

机子09年的,成色很好放个图,网上截得

进入正题
插电,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只能上到0.4a,就丁住不动了,拆机检测,各电压点线圈阻值正常,未发现短路,公共端19v正常,3。3v 5v待机正常,按下开关,
检测各电压点,一测,除去3 5v供电外,其他二级电压都没有,看来应该是公用的电压不正常,或者没有,从其中一个查起吧。
ISL6268,如图

3脚vin b+电压19v正常,en脚1.1v,不正常,顺图测量+3vs只有1.1v左右,看来发现问题了,测量其他地方的+3vs,都不正常,
都偏低,看来问题出在这个电压身上,顺图查找+3vs产生处,u63,如图

它是由+3valw转换而来,测量u63 5 67 8脚+3valw正常,123脚1.1v,看来转换的不正常啊,测量4脚电压0点几伏,
看来5VS_GATE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3vs 转换不正常,顺图查找u61处,+5vs产生出,看来这个信号同是管理这两
个电压的输出,看情形,+5vs应该也不正常,果不其然也不正常。
如图

看来修好这个信号,两个电压就会正常了,查图,此信号受+vsb 还有q30a控制,测量+vsb电压19v,r1795 200k,对照板子一看,r1795电阻已经没了,呵呵,正是此出进的水,定是清洗时刷掉了,怪不得没电压,补上,旁边u62出也有进水痕迹,
测量3V_GATE +vsb出电阻已经发黑,测量,阻值无穷大,也是200k 的,换之,在测试了+3vs +5vs都正常了,
加电,开机,电流欢快的跳动着,测各电压点电压,都正常了,上屏亮机,测试两天很正常通知客户取机,至此完毕。

网友:
楼主 这个机器的版号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4495p ACER 4736G KALH0 KAL90+ KALG0.pdf
下载这个就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03687

网友:
sina小波 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位朋友了解,解释解释

网友:
susp控制q30a的目的是时序 的需要

网友:
思路很好  很明了 说实话 我是奔着那图里的美女来的 看美女有能学到东西 不错 希望楼主多用些时间 多发些类似的帖子 那样我们学技术的过程也就不会枯燥无味了  呵呵

网友:
哎。。。这种机子没图的话根本修不了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透明 顶

网友:
仁宝的机器+3VS +5VS是其它主电压产生的基础。楼主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点。原来是两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 又增长知识了,我都是实践中出理论,自己瞎总结

网友:
你们的电路图一般在哪里找啊

网友(点评):
在论坛搜索啊

网友:
这是因为分组供电没有,造成的吧,楼主还是很厉害的,小弟佩服。

网友:
09年以后的机器图纸都很难找啊

网友:
我接的几台进水笔记本都是这个地方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