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81W怪问题

楼主(2011-01-10):
本来是不通电,拆开检查后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全部更换后,5V 12V总是再跳 ,把光耦旁边一个50V 10uf的电容拆掉后电压正常了, 开始一开机闪一下就黑掉 过一会又闪一下  12V电压被拉到7V  改成通用高压条还是一样的,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吧。怎么处理呢

网友:
你不接屏试试,看是不是屏电路有短路拉低了。

网友:
没有接屏 只接了个一体板 短接5V到ON脚

网友:
把电源板的电源部分8脚贴片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后面的8脚芯片 LT 812 082269cp 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感觉像似过载,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可能高压板后面短路, 断开原高压板供电试下,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逐步排除

网友(点评):
断开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把电容装上 TL431跟光耦全换掉  高压断开 测12V还是 9-12V之间来回跳动
后面的8脚芯片 LT 812 082269cp 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电源问题,赶紧修电源把

网友(点评):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掉后 7脚电压在12-16之间跳动  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但是我 二极管前面的电容后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该换的都换了,最后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该换和不该换的都换了,等明天板子回来换变压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