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512M DDR400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1-10):
情况如下:一条金士顿DDR400 双面512M内存条,在独立显卡的主板上用一切正常,如果在集成显卡板上用的话会花屏,,BIOS换过和重新写过,结果还是一样,
我用RST测全部通过,,没有问题发现....象这样的内存要怎么搞呢?求助中!!!!

网友(点评):
使用JACKY检测

网友(点评):
贝贝是jacky 改进的那款吗?

网友:
把频率降了266 333还是一样...

网友:
对了,,还有,,如果在集成显卡上的板,加个独立显卡上去用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怎么跑3D都非常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用集成显卡就会花屏啊.

网友:
换个主板用RST测测啊,对了还有,内存检测的软件很多,可以试试其它软件啊,我就遇到过,不知道你的这种情况可行不?

网友:
主板有换过其他的,,也是一样,换了其它主板要不点不亮,要不就是用独立显卡的才行啊.

网友:
芯片有老化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对内存的要求相对高一些,LS说得对,不妨因材而用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

网友:
楼主这帖子给了个提示啊,碰到这种条子可以在独立显卡的机子上试,说不定没问题呢

网友:
哦,还未碰到过这种现象,学习了..

网友:
老化
如修过,换上的芯片不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的问题 换成单面的 512内存就没有问题了 兼容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没有修过的...是客户拿来修的,在我这里测到没有问题,当时也是用独立显卡去试内存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还给客户了,客户又说不行.来来去去,好几次,最后就发现到这样子啦.
..如果是老化的话,双面,一面有8个,两面16个.
是不是一个一个去换去试????

网友:
不必搞了 在能用的板上也不能长期稳定的 直接判死刑做配件用

网友:
不会是你主板 集显本身就花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