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01-10):
主板是昂达A78GT   AM2的U   来的时候是加电没复位  测桥供电没有 换了W8332G  就有1.2V了    本以为就好了 但上U 还是没复位,测量U供电只有0.89     管理模式是RT8855+RT9619     关键问题是 上官G极电压只有0.65V    下官G极却有 1.20V  应该有过流  我查了反馈 没发现问题   MOS管没短路

1脚  12V   2脚  2.18V    3  空   4脚12V     5脚1.2V   6地    7  脚  0,72V      8脚 0.80V        郁闷了  各位维友  有什么意见  谢谢

网友:
  看看 RT8855的VCC    EN      VID

网友:
下管的G极电压本来就要比上管的高
AM2的U有4个电压都正常不?  主供电不用再去查了

网友:
ATI的北桥空焊也会引起CPU供电不正常,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桥虚焊也会引起没有复位的。

网友:
电压不正常,可能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换了IO就加焊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