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接口问题

楼主(2011-01-10):
我手头上有块AM2板子,键盘鼠标接口有问题,插上鼠标键盘,键盘可以用就是经常会滴滴滴的响输入不正常,鼠标插上后就乱跳不能使用,查5V供电,时钟正常,保险正常,连接跳线帽的保险电阻也正常,以为是本身接口问题,换了一个好的接口上去还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下,电容和电感都检测过没有问题,会不会 是BIOS,IO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对地阻值有打过吗  键盘鼠标接口旁边有一个排容吗  把它抹掉试试

网友:
阻值打过了,排容没拆掉试过

网友:
拍容直接拆掉不装看下

网友:
排容拆了问题依旧

网友:
io  南桥加焊试试

网友:
IO加焊试过了,南桥淌BGA机焊

网友:
那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IO也有可能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先把电容拆掉试一下 不行刷个BIOS看看 什么样的IO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IO换过了

网友:
什么都正常。。 只有弄南桥

网友:
看下 南桥供电滤波 电容  ,我遇到过 电容没有容量 键鼠不能用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去掉

网友:
会不会是你鼠标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