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维修工具-万用表笔-烧鸡线--维修电源--吸烟机--CF150灯具

楼主(2011-01-10):
  以下小工具的改动,均是为方便使用而做的,都是些简单的东西,呵呵,看着觉得对您有用帮忙支持下

万用表笔和烧鸡线放到一起拍照了,万用表笔是改装成共示波器线差不多的样子,这样测是对地比较方便
顶上笔针用缝衣针的一半焊上去的,测量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可以看第二张的放大图 就很清楚了
烧鸡线跟月饼老大的差不多,就是多出一条线来,正极有一个夹子和一条空线留着焊接用的,负极是直接接一个夹子
烧鸡线也可以当电源线用,有时候板子没DC口,就直接夹住了
烧鸡线也可以当开机线用的,把红色夹子接地,多出的那跟线去碰那一排开机面板的接口处,碰到了一般就能开机了,这个对于没开机面板的板子省力不少,一般几秒钟就能找到开机点了

下面这个是因为之前买的安泰信电源坏了,返厂去修,据说要一个月左右,吓到我了! 没办法,总不能天天不用吧,就翻出以前用过的接的电流表来看电流,这个原理应该简单明了,不用解释吧

下面这个是吸烟机,焊接产生的烟多少有些危害,我是拿废的台式机电源改装的,里面装了活性炭,电源就直接用顶上的那个小电池,红线是焊住的,黑线是夹子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夹上

以下是前段时间基地买的CF150由于没有灯,淘宝上走了个6元的USB小灯,把里面的LED灯泡换成了3W的灯泡,直接贴在了上加热边上,也是可以任意调节灯光的

网友:
顶你一下了。

网友:
恩,创意很不错,关键你那个抽烟的电源,用9V的电池风力是不是不够大啊?我用12V的都感觉风力小了,准备把电源改成20V的,

网友:
支持你,这几样东西虽说是小东西但都挺实用的,支持原创

网友:
我感觉风力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小灯不错,电从哪里取的?

19v的垃圾笔记本电源随便找了一个,灯是3.7V左右,我串了6个,亮度非常好,就是不能长时间开,我散热做得不好,发热太大  不过做个BGA问题不大了

网友:
自制电流表不错

不知道哪里有卖单独的、量程大点、精度高点的电流表的

网友:
我准备用24V 加涡轮机 做个排风系统!  直接拍到外面去  这个不错 现在用吸烟仪 还可以

网友:
强人啊不过安泰信的质量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错啊   对了CF150用着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2011-02-09):
自制电流表,怎么就接了一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根线里面是两根的 呵呵  避免线太多

网友:
顶个,不错的小创意!

网友:
顶一下,比较专业

网友:
cf150返修台好用吗,分享一下

网友D:
CF150 怎么用的?多少大洋

网友(2011-03-11):
引用 网友D:
CF150 怎么用的?多少大洋
挺好用了 基地买的

网友:
真的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