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开机档logo画面

楼主(2011-01-10):
接到客户的一台T400的机子,档logo画面,准备换南桥,刚准备拆机无意发现有一个USB口坏了,量了一下发现5v短了,把5v的那个脚拨正不短了!在开机直接进系统OK了!爽呀!

网友:
有同感,我已经修过两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T400U口很容易坏,遇到几台了,设计有问题,正反插都能进去,一使劲就挂了

网友:
请问下是哪个脚容易坏啊??学习下!谢谢

网友:
今天接到第一台t400,也是档LOGO我都没仔细观察机器外观,看到你的帖子,我刚要去量下u口各脚的阻值,发现一个u口的舌头已经没啦,就剩4根针 3根都接地上啦,弄过来 机器正常啦,我的粗心确看到你的帖子并看到出这个问题也很多啊 ,也算是是因祸得福吧 呵呵!长见识啦

网友:
5V短路还能亮机吗?我遇到过的是U口坏了,一条数据线和地线挨上了引起的LOGO死机。

网友:
啊……这种事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