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参赛作品:植珠台

楼主(2011-01-10):
DIY植珠台所需物品:
1:   3.5寸台机硬盘壳一个
2:   弹簧一个
3:   螺丝一个
4:   不锈钢板一片,宽1.5CM,长9CM  (做门窗店里找个边脚料就可以)

组装方法见图.
1:找个坏台机硬盘拆了,清理好所需的上盖.
2:找一个直径大概1CM的弹簧(弹力不需要很大)
3:大不锈钢板弯成图上的形状,中间打个眼(穿螺丝用)

这个植珠台非常好用,植珠时,先拿出所需钢网,把不锈纲扣子用手拌到刚好可以扣住钢网.
然后在清理干净的芯片上刷上焊油,放上钢网,卡在植珠台上.
最后倒上锡珠摇动.锡珠装好了后,就可以带网取下用风枪吹溶锡珠.
植珠台里剩余的锡珠回收方法就不用细说了吧,呵呵!

取钢网要在芯片没有完全冷却时轻轻取下.

网友:
用坏的硬盘壳子做的吧,但是如果要拿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被弹跑啊?

网友A:
呵呵,这个创意很不错,弹簧这个事,我估计它是直接加热的,所以用的弹簧卡扣~
不过挺不错,这种低成本的东西,应该大量推广

网友:
这样一看硬盘壳是无所谓了,卡子和弹簧不错

网友:
看上去比较实用呀

网友:
一句话,,没我快...

网友:
要是拿下来都能弹跑的话,那手也太笨拙了,建议不要从事维修行业了,赶快转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创意很不错,弹簧这个事,我估计它是直接加热的,所以用的弹簧卡扣~
不过挺不错,这种低成本的东 ...

弹簧是为了上锡珠时不挪位,也是装取芯片快捷的方法,我加热时是把芯片从植珠台取下来带网加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倒也是,直球本来就是个细活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取下钢网再加热,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法,关键是你这在从弹簧上取下来的时候,芯片和钢网很容易错位~这是个技巧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取下钢网再加热,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法,关键是你这在从弹簧上取下来的时候,芯片和钢网很 ...

很容易取,有焊油的吸附力,不会错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这么个道理,需要很大的技巧

网友C: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
下面垫张纸,四周折一下不让锡珠滚跑。
然后在芯片先焊四个珠子固定钢网用,涂些BGA焊膏(别太多别太少),套上钢网,直接
把锡珠倒上去用镊子的尾部刮好珠子,然后直接850去掉头就加热,一下就成
艺术品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还要固定4个珠子啊,我才不用呢,这步可以省,一只收拿,一只手到珠子,下面找个东西接就OK了。。。。焊膏越少越好。不过用毛刷来刷好行只能越刷越多。。。。。

网友(点评):
珠子越小,焊膏越要放少。。。。

网友C:
固定四个点,是为了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拿下钢网。特别英特尔的北桥南桥。
像那种NF6100等小芯片就随便了,一加焊珠子都自然把钢网顶上来了。

  焊膏越少越好是对于不用加热钢网来说的,因为没钢网的加热 焊膏少了才不会连锡。而和钢网一起加热,多些焊膏是很有用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把锡珠焊上去以及更好的取下钢网(锡珠融化后用嘴巴吹三四下马上用手轻轻一掰,钢网分离了)。多些只要别冒出到钢网表面来就行。(

  兄弟看了你的店铺照片,从那桶装水的线索来看,你是柳州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
下面垫张纸,四周折一下不让锡珠滚跑。
然后在芯片先焊四个珠子固定钢网用,涂些BGA焊 ...

你的这个也是个方法,但是我的工具可以说没什么成本,而且还是个用不坏的工具,省纸(环保)。呵呵!关键省去了4脚固定的时间,速度比你的要快,珠自倒上去摇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四个点,是为了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拿下钢网。特别英特尔的北桥南桥。
像那种NF6100等小芯片就随便了, ...

我不是柳洲的,是江苏镇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