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CS754主板做系统黑屏

楼主(2011-01-10):
一块ECS754主板 克完系统之后启动不起来,还没到解压,就是克隆XP克完后 重启之后还没到XP滚动条那步就黑屏

什么都看不见,用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都是一样的 效果,这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检查主板有没有芯片虚焊,扫描硬盘坏道。

网友:
换个硬盘做系统看看吧。

网友:
主板新的吗,先换系统吧

网友:
硬盘测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