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CPU主供电逐渐变低。

楼主(2011-01-10):
触发排针开机后,复位正常,但是CPU主供电逐渐降低,到1点多v就没复位了。测MOS管G的控制电压也在降

网友:
测V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VID不变,上假负载测的,一组0V,一组3.41V,EN信号电压也在降,CPU主供电降到1.31v复位就不正常了

网友(点评):
反馈电压也在降,降到1.36V时就好像有人不停点复位一样,然后就没有复位了。

网友(点评):
主板是RT9241B+9602的

网友:
那你上CPU测过吗

网友(点评):
上CPU就是一样,诊断卡的话多数挡C1,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
应当是桥的问题啊,不过时挤压桥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漏电啊 造成 的 啊

网友:
可能是PWM边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跑c1过一会儿就没有复位,后来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