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无法开机的维修<申请转正>图以补上

楼主(2011-01-10):
我们的店面主要以维修电视为主,前天又个客户送来一本笔记本,我见没什么活就接了下来,问她(是个大美女,自然多上心)出什么问题,她说上到一半自动关机,然后就再也开不了.我想了下,估计是电源故障,生意清淡美女也只能说对不起了,跟她开价300,她欣然答应并留下电话186******大家懂的,呵呵!晚上拿回家开始维修,先量电源18V很稳定,排除电源故障,接着仔细检查主板有无虚焊断线短路,电容表面是否凸起,用了5分钟发现一切完好,就开始从电压量,进电18V没有问题,到IC输出5V也没有问题,接着量到开关的电源,发现没有一丝电压或电流,这样就可以把故障范围缩小,接着从头开始量,PC1和PC2都有电压,到PC116完全断点,但是由于主板完全通路万用表在上面测不出其好坏,我就把它拆下,果然是PC116,换上后一切正常.前面已经打电话给美女让她下午来要本本,收200大洋.

刘井泉 -2

网友:
上图了的,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否?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
先修18V!!!!!!!!!!!11

网友:
还是赞一个吧

网友:
电容坏了吧,经常修这种故障本本

网友:
修电视的 太厉害了  遇到个普通的显卡虚汗怎么办?

网友:
不是正式会员也能发帖啊???

网友:
现在连修电器的也和我们专业维修的抢生意了,以后怎么活

网友:
修电视的也能修笔记本,牛啊

网友:
这二百元挣的比较轻松呀

网友:
修电视的也会修笔记本...LZ太强啦

网友:
开不了机肯定是先检查电源之类的,然后才到南桥,我也是看了下资料才慢慢摸索.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昨天收到个华硕,南桥摸上去发烫,就直接换了,植锡很麻烦.但是是朋友,就收了零件钱.笔记本比电视难修,不过集成化高,可修性下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虚焊是集成的还是独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是申请转正区,可以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