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不开机

楼主(2011-01-10):
联想e43a   不开机 待机 0.01  按开关 没反应  拆机 测  开关没有电压    3v  5v也没有电压   是先找开关  电压

  还是 找3v 5v那 那位老师说说  俺是新手刚入没门不久

网友:
先测量各电感和公共点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如正常可上电测公共点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正常就检查3 5V电路,如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会看图纸不,不会说了也白说

网友:
有时还亮了   开还几次也不开机  开关  3v5v都没有电压    谁有图纸  上转 看看

网友:
期待高手啊。帮你顶

网友:
大家思路   先是搞  开关电路     还是先搞  3v5v那     版主那  怎么不出来  要你的时候 你不出来  不要你时候 你就会给人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