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关于挡在LOGO 不进系统故障原因

楼主(2011-01-10):
关于挡在LOGO 不进系统故障原因
最近看到很多帖子。都是挡在LOGO
大家分析下故障原因。分别有哪几种,我好编辑出来,给新手学习。

网友:
你先说出几种来a 。 。。

网友:
南桥损坏,RT9173不良,北桥空焊, cpu底座空焊

网友:
dell的硬盘坏会在LOGO进度条反映出来,读取很慢或者根本过不去

网友:
南桥、硬盘、显卡 剩下大家不上

网友:
软件方面:系统中病毒或文件损坏
硬件方面:内存,硬盘,南北桥都可能引起

网友:
内存插巢问题,以前是菜鸟查了几个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169-1-1.html

网友:
1、外设,键鼠,硬盘,光驱检测档LOGO
2、BIOS
3、南桥,,
99%基上是这样

网友:
网卡故障。

网友:
会不会南北桥坏了

网友:
挡LOGO,我认为应该先从软件排除,再考虑硬件,一般外设引动挡LOGO较多

网友:
昨天碰到个网卡档的拔掉就好了!

网友:
看来问题的可能性有很多啊。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