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2P M54P显卡维修讨论

楼主(2011-01-10):
这种显卡跟NV一样的毛病,吹一吹就可以亮,但是不管焊还是换都保不久。还不象NV有改良版。有个重要的客户送来一台,说在别处修过几次了。这次要求一劳永逸。搞得压力很大。

网友:
散热方面是不是能改良一下呢?

网友:
这个是芯片本身问题。出厂了。人为更改不了。只有对散热做做好。其他的没办法。没有一劳永逸,只有人定胜天,勤能补拙!

网友(点评):
小妞说的是 , 怎个精辟聊得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换板还真能一劳永逸 不过客户就要考虑了

网友:
换板也没有新板换,卖家只愿意保一个月。再说这台换了还有下一台,不能每台都换板是吧

网友:
这个看有没有真正新的显卡可换吧没有就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铜片、用优质散热膏、风扇改长转、植无铅球、D壳散热孔扩大点。。。。。嘴皮子。

网友:
不可能有这种问题。你可能是说的联想机子吧。

网友:
最好改显卡的电压,降频,显卡的电流要平稳

网友:
有好办法,大家都讲讲!!

网友:
m52p m54p 在其它机器还可以的 390上可能设计有问题

网友:
那就去维修站吧  维修站可以给他质保1年 加多少多少钱有延保!

网友:
加铜片,改风扇,问题一样嘛?

网友:
有没有集成的板呀 换一个算了

网友:
有集成,要连散热器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