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1-01-1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服务器说是不开机了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突然断电然后就不开机了。了解情况后让前台吧机器登记一下客户走后我拆开机器加电开机没反应灯都不亮。怀疑电源问题拆下电源量没有任何电压输出。拆开电源量了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以前修的少不知道有没有那位高手修过此类问题的或通病告诉我一下。谢谢。
   以下是电源型号及图片:DPS-800GB   A
                                        :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如果没有,就量下绿线有没有5V。

网友:
没有鼓包漏液的所有电压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输出电压?什么电压都没有。待机也没有

网友:
先查待机部分,把待机部分的绿线能输出5V再说,不过还是要提醒你一下,有些电容顶上没鼓,但底下已经鼓了,特别是些小电解电容。上次修过一个比你这个电源还要大一倍,就是一个待机电路的电解电容220U/35V底下鼓包失容造成不输出。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220V的电压,别犯低级错误
之前帮朋友修过1台电脑,不开机,拆开机箱,短接绿线和地,电源风扇都不转,量插头没有220V电压,后面换了电源线就好了
PS:本人只是业余爱好,帮朋友装装系统,修修机,不赚钱,在这里只能提简单意见,还望个位大侠口下留情

网友:
恩谢谢你们的回答我明天看看我量了2个电容上有320V直流电压

网友:
taobao好直接淘个回来,省事,省时间,这东西没电路图可能不好修,服务器电源较复杂

网友:
先检查热地端问题多 应该不难修复。

网友:
有300V了。。。后面的开关及整流电路查下呀。。。太多因素

网友:
没电路图的电源不好修,尤其是服务器电源较复杂,保护电路太多, 带电在线测量只能量出个大概,建议最好找到电路图再动手.

网友:
先修等机呀.突然断电待机电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源接上交流电,测下绿线和紫线,紫5V绿3.6以上的话,证明辅助电源这块没问题。看你说大电容有320V电压,貌似有点高了些,在300以下270以上吧,如果手头有大电容,不妨换个试下。一点意见,仅供参考。期待高手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种电源不是这么好修的,主动PFC+全桥+同步整流,分两块板,大板是双面PCB,小板是四层PCB,整个电源塞得满满当当地,(不像artesyn版本的,人家同样参数同样大小内部空间很大)小板有34个针,如果要修小板就要把整个小都拆出来,如果没有相应测试方法,小板拆N次直拆到你失去信心都修不好,如果焊功不好底板都会拆烂。
tips:小板的DNA1001DL容易坏。

网友(点评):
DNA1001DL坏,莫非又是没有ref 5v?

网友:
修过一个5VSB滤波电容失效的,电容没鼓,查了好久

网友:
贴片多的很难搞的

网友:
       该电源输出直接用金手指连接的,没有什么紫线和绿线的。我修了几个这种电源,没有见过DNA1001损坏的。但这种电源知道哪里问题,也很难处理,不好拆换。这是厂家故意设的BUG,有坏件后他的产品才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