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9471f的维修请教

楼主(2011-01-10):
板子保护了,屏幕有图象两三秒后黑屏,但从侧面能看到很暗的图象,查9471F的9和11脚有输出,16脚2.5V一直有正常,但几秒后为00。想问下这个芯片解除保护如何做,另外哪个大哥有这芯片维修经验给我说说,我是新手,
显示器是清华同方TGJ-7L80A
四个5706管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反都量过了,阻值都在200欧以上,没有短路

网友:
我没有别的板子来试灯管,是不是再拆个显示器才行,19的能行吗,是不是只要能接灯管的液晶高压板都能通用,。

网友:
别光测板子,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呀

网友:
估计你配件也不齐全,先一支支测下灯管有无问题,有问题再修高压板, C5706正向有几百欧阻值,反向无穷大

网友:
最好拿通用高压板试一下灯管有无问题,这种机型高压线圈也易坏。BA9741第15脚和地之间一般有一电解电容,容量在50V,33UF左右,把15脚接地可去保护,先要排除高压板的嫌疑,否则可能烧板

网友:
支持5#朋友的观点!

网友:
15脚接地去保护后屏幕是亮的,都正常了,但不知能用多久,也不敢长时间测,
接下来怎么办啊,教教我,

网友:
去保护能亮的话`应该是反馈电路问题```一般去保护能亮我就不往下查了``测一会能用 就直接给客户了!

网友:
再求教一下,去掉保护后能用,但是发现亮度调节不管用,能出来调节亮度的百分比增减,但屏幕实际亮度没变化,对比度调节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