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屏什么问题

楼主(2011-01-10):
屏程序也刷正确了,不接屏线白屏正常,接上屏线就这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是屏坏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最好找一片通用板替换一下

网友:
屏坏了!屏有线!

网友:
高压你也看看!可能是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输出芯片坏了?要么就是屏坏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不兼任也不会有一条白线吧,我还没有遇到哦,应该是屏有问题,先量下屏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最好先用点屏套件试屏先,再看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看上去象屏坏的!!!!

网友:
屏坏了,修好率%5

网友:
支持显示屏线。。。。

网友:
先用别的驱动板点一下看...
屏坏的可能性有蛮大

网友(点评):
说得很到位~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最好用好板点一下。因为你这个图片看起来虽然象是屏坏,但是中间那一横白带象是程序引起的,再说中间那一竖线也有可能是象调整不到位一样,所以还是先用好板确定一下。

网友:
屏坏了 换屏成本太高还是换台显示器好了

网友:
我就是用通用板点的,程序也刷对了的,屏线也没问题,屏上也没查到什么短路的,唉,郁闷 了,我想也是屏坏了吧

网友:
线就是白线吗?要是白线,,那有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通用板点屏,可压缩范围。

网友:
测量一下 驱动板上面的 VGA接口那几条电路 测量一下··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自己就拆开来搞下,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再别忙活了,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我后来找到个一个一样的屏,用通用板点就可以正常显示,谢谢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
我也好几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
出屏线了,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