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联想的怪病

楼主(2011-01-10):
用了2天后会白屏,关了后在过一会就好了

网友:
拆开后后,取..主板上有一个叫Q10的三极管.修过几次了..

网友:
天真无邪 -5 恶意灌水

网友:
看看你白屏时12V电压是不是掉了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我遇到过,写程序,而且害的换MCU

网友:
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不应该时好时坏吧,看起来像供电不良或热稳定差的原因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几天,判断那里坏再维修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试,如果好了就是驱动板问题,拖下驱动板上MCU和主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如果没好就是屏的问题,也可以先拖下时序IC的锡

网友:
不是C5707的管子啊。如果是的那换掉那个控制这个管子的三级管。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联想,就和你的问题是一模一样,但是时间比你短,一般几个小时正常,一出问题就关机关下又可以用一会。头都大了,换驱动板,高压,屏芯片加焊,都没用,问题依旧。哪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问题吗,也帮我下

网友:
呵呵
你查一下屏芯片是什么
应该是屏主芯片得换了,换了就好

网友:
貌似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