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进系统白屏故障

楼主(2011-01-10):
HP500,外接能正常使用,内接白屏故障!内接时有WINDOWS启动的声音!!换屏线后故障依旧是不是就一定是屏的问题了!!要是屏电路故障的话维修思路又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点评):
哥告诉你怎么回事 你再换根原装屏线 插上去 然后用胶固定好就O了

网友:
换屏试试嘛

网友:
差不多可以排除显卡了,可以开机 听见声音,先查 屏线,高压条和各组信号,换个裸屏试试。!
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