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密码问题

楼主(2011-01-10):
笔记本电脑的BIOS密码不像台式机那么容易破解!大多数台式机BIOS的密码只要拔掉主板电池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在笔记本电脑上面,拔掉电池也是不管用的。

在笔记本电脑中,密码有专门的密码芯片,或者写在FlashROM中,如果你真的忘记了密码,极有可能让
机器报废的事件发生,而且各大厂商早就明言不会为忘记密码的情进行况保修,如果你要真的坚持修的话,那就准备自己掏钱更换新主板了。

笔记本电脑的BIOS密码大致分为开机密码(PowerOn Password)、超级用户密码(SuperVisorPassword)和硬盘密码 (Hard Disk Password),而且有些机种还有特殊的设置密码。

对于开机密码,绝大多数机种都可以通过拔掉BIOS电池的方式去掉,但前提是你没有设置超级用户密码!否则即使去掉了开机密码,超级用户密码还是会出现,不输入正确密码是无法进入BIOS的。
    有一个许多人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开机密码和超级用户密码是不能设置为一样的否则在你取消了超级用户密码之后,开机密码会跳出来,而且你输入原来的密码也无法通过! Compaq的用户更是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硬盘密码一向很少有人关注。它的作用是防止在笔记本电脑被盗后硬盘里面的资料被盗用。加了硬盘密码的硬盘,超级用户的密码同时生效,在本机上面没有超级密码不能读取硬盘;即使拆硬盘到其他的机器上面,硬盘密码仍然存在,硬盘仍然不可读取。

硬盘密码看起采是一个很酷很保险的功能,但是请不要忘记,一旦你的主板损坏或者任何原因导致你的机器不能启动,那你硬盘里面的东西也随着主板完蛋。只要硬盘认到自己不是在设置密码的主板上,你的资料就无法读取,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硬件级方法加密硬盘,采用软件加密文件夹即可。

有些用户在输入密码并且确认后发现自己设置的密码好像不对了,无论输入都无法打开明明是正确设置的密码。这些情况80%是因为在输入和确认密码的时候打开了数字小键盘或者大写符号,笔记本电脑因为没有单独的数字小键盘,所以设计了一个热键(一般是FN+NumLock)来将部分字母键转换为数字小键盘使用,如果你输入密码的时候无意打开了小键盘,那么你输入的字母中其实带有数字,等你重新启动之后,数字小键盘自动取消,你再按照自以为正确的密码输入,当然是打不开的了。还有就是有些机型如IBM的最大密码长度不是8位,而是7位,这样在你输入8位(允许输入8位)的时候就会出错,所以各位最好牢记自己的密码,一旦丢失真的是很麻烦。

网友:
你有解密码的方法吗

网友:
商用机都得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