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FS550 跑E5 28

楼主(2011-01-10):
这台机器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  不加电        max1999 的20脚没有主供电     是主供电电阻烧毁  更管之后 正常开机

检测卡 跑 E5 28      不上内存跑E0 28      已经更换 915GM北桥    加焊过 内存槽     还是  跑E5 28

请各位大侠支招啊

网友:
你内存有换过吗?(不过不可能)查查内存的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吧,FBM的桥问题很多,bios也不能忽视

网友:
把内存的工作条件全部查一下,然后再刷BIOS看看

网友:
南桥也要考虑,不行刷BIOS

网友:
林哥,不好意思你遇到的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呵呵··修好了,传点经验哦,呵呵

网友:
查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在哪里呢  干啥呢现在   也在搞笔记本维修吗  你QQ号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正在准备干南桥 不行就刷BIOS 再不行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