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0G的硬盘!。。。我衰啊!

楼主(2011-01-10):
老客户拿来一台戴尔的主机,返修的,上次是换的DB的南桥,说客户拿回去用了1过的月后有时要蓝屏,有时开不起。后拿来测试,好的。试机试了3天,正常,今天说跟客户拿过去,我拿是发现它的电源线短了一跟。是一过一分为二的电源线借口<接口一过接的光驱一过接的硬盘》我跟它找了一跟新的换上,开机,进系统。发现光驱出不来。关机把光驱跟硬盘的电源线互换了一哈。开机冒烟了!。。。把硬盘拆下来发现有两过芯片烧了脚都烧断了一过。其中有一过是ROOM芯片。霉啊。。。。后来找了过一样的电路板的芯片吹上去试机能检到盘。以为好了进系统可以,没想到重启后检不到盘了。挂在我的机器上能检到,但什么都没有》。。现在是闯大了我都好想哭。客户刚来电话说有数据。。现在盘真在维修中,不过师傅说可能行很低!我不知道找不回数据我该怎么办?各位前辈们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
别急,遇到事情要冷静,我学硬盘的时候记得 硬盘如果烧了可以把那块板换掉的,不知道能不能数据恢复!万一不行就协商下!!!前几天我还把别人Y460IED的屏线搞断了,整个屏都废了,晕死!!最后协商一人一半!!

网友:
像你这样的一,一般都是板子烧坏了。盘体的话应该是好的。
虽然我不懂怎么修硬盘这点还是知道的, 发块板子回去应该可以的。
不行的话就问问顾客资料重要不重要? 像2楼那样协商下。

网友:
找一块同型号硬盘上的主板换上去即可。
吹芯片不可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恢复, pcb

网友:
硬盘发到北京去了。只要能把数据整出来就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数据整出来可能性很大的,不用着急

网友:
别着急,500G的ST硬盘我换板都成功过,而且数据都在,问题是你换板后要把坏板上ROM芯片摘下焊到好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