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81wbd 怪问题

楼主(2011-01-10):
这个显示器 刚开始开机正常, 用一会 后面要花屏或不显示 指示灯闪烁
黑屏时 电压都正常 12V 5V 屏供电4.9V   怀疑MCU问题
驱动板RTD2120L  V-2525 芯片组
这个MCU怎么个刷写方法
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
这个图片是网上的 只是少了个DVI接口  其他一样  v-2525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问题,看看24V掉了没有

网友:
感觉 是屏的 问题 !!!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我非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