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LOGO后乱码!

楼主(2011-01-10):
接到一HP DV2000,显卡报警,重做后电流能跑到1A,外接显示器显LOGO后,就是乱码,我就觉得奇怪了,电流跑到1A就能显示了吗?这样的能不能确定是显卡坏了!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630的显卡,你换啦吗,还是从做的,

网友:
hp这个系列问题很多,出名到央视了

网友:
晕,别什么机子都搞显卡,先把屏,屏线,高压条全确定都没有问题在搞从新植株!看看

网友:
显卡是NV 7200的,显LOGO后全屏都是逗号一样的字符闪!

网友:
重新换个显卡作下

网友:
我上次一块DV2000,LOGO过了,全屏排列整齐的条码,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你换的显卡是不是全新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是原来的,显存还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也没得换,加焊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那明显就是花屏啊,你做了还那样就是可能显卡芯片坏了,你外接试下,然后换条线,再换显卡芯片

网友:
那就查查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典型的花屏啊!!显卡坏了!!

网友: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