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600GSO 坏了 请问各位大大能否修复

楼主(2011-01-10):
故障状况:
<1>: 能点亮..能进BIOS..能进WINPE, 能进DOS.但不能进已经打好驱动的WIN操作系统
<2>:不能使用NV的驱动...能使用普通的VGA显示卡驱动
<3>:两个DVI输出口..其中一个已经不能输出
引起故障原因如下:
由于机箱盖是开着的,我的钥匙不小心掉在了显卡背面靠DVI输出口的PCB板上.当时屏幕就花屏了.我马上拿掉钥匙重启,靠近事故发生点处的DVI口已经没有输出,换一个DVI插口就出现如上所述故障.
请问各位大大:估计问题出在哪,是否还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5555555,就是显卡能进系统...但装不了驱动,装驱动重启就死机

网友:
你不是维修人员,告诉你也修不了啊,还是老老实实找维修店铺修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支持

网友:
哪个店铺能修呀...我在小地方,这种高科技人员很少..只能到网上找人修的

网友:
可以啊,去ONDA。CN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