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中值得注意的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1-01-10):
    部份PWM芯片中设置了软启动保护脚,这个信号一般不会出问题,所以多数人对其并不了解,但如果不小心遇到了,可能会搞得很头痛。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片联想旭日150,来时有待机电流,不触发,ADP3205已经被换过了。上电测下,待机35V都没有,上家居然换了3205,估计是受了所谓“通病”的蛊惑,不由得小小的感慨……
   上手很快搞定了35V,也可以触发了,电流到0.4停住,直奔VCORE,细看发现居然有两个脚连锡,排除,上电故障依旧。怀疑ADP3205已经挂了,换之,依旧!徒弟在一边看我用烙铁拖引脚,说在网上看到一帖:一哥们用烙铁焊3205,怎么焊都不行,最后发现是把焊锡拖干净了芯片有底部没接地所致。心头一振:可能啊,先前焊接时推芯片感觉很轻松,莫不是同样原因?拆下芯片一看,PCB根本没有接地的焊盘!呵呵,看来发帖的又是一神人。
   老老实实测工作条件吧,很快测完了,没发现异常。用波波测下触发瞬间有波一闪而过,确定是芯片保护了,这可麻烦了。搞了一通,没有新的发现,维修陷入僵局…….
   回到电路图,仔细研究ADP3205工作条件,能想到的全测过了,没有异常,于是再看图,再测,反复多次,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下了原厂资料看下,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偶然发现PCB上有个装电容的两个焊盘有点毛刺,是不是掉件了?不可能吧,那么大一个电容,上家拆芯片时搞掉了不可能没发现,再说了,印象中PWM部份这种电容与不启动没有多大直接联系。
   抽烟,发呆,苦想……再次看图,发现了一个引脚:PIN19 SS,如下图所示:
    SS是软启动脚,外接了RC电路,如果这个电容掉了,以我对开关电源中软启动的理解,当然知道那也是会不启动的。来精神了,找到怀疑掉件的电容,一测它不正是通PIN19吗?拆来一个同容量电容装上,试机,亮屏!

原厂资料中对SS的解释如下:
        Soft Start. This is an analog I/O pin whose output is a controlled current source used to charge or discharge an
external grounded capacitor and whose input is the detected voltage that is indicative of elapsed time. The pin controls
the soft-start time of the IC and also times the delay before the chip latches off following a current overload event.
    大家可以GOOLE一下,不过翻译出来的意思可能很多人看不懂,请允许我在此作个通俗的解释:
       SS外接RC电路,IC内部还有一个与PWM同步的放电开关,其具体动作是:当PWM上管导通时,放电开关断开,允许外部VREFPC140充电,当下管导通时,通过导通的放电开关对PC140放电。这样正常工作时PC140上就有一个平均电压,而这个电压值正好模拟了上管的导通时间。那么模拟这个上管导通时间又有什么用呢?过流保护!上管导通时间过长,必定其电流过大,当检测到PC140上电压过高时,强行关断上管,防止过流烧毁。
    本机中PC140掉了,上管一旦导通,SS电压立即达到最大值,内部电路误判断为上管导通时间过长从而启动保护电路,所以无VCORE输出也就不奇怪了。以上分析仅代表个人观点,我不是专家,没必要拍我两砖吧。

网友(点评):
想问问楼主,英文介绍你是怎么复制下来的?用pdf编辑软件?(介绍一下)怎么用的还有就是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这SS信号电容是经典的故障呀。。。老大真厉害。。。。没有原厂图纸,不原值装行吗???

网友:
没有说出什么机型, ADP3205 的图纸不全.有关ADP3205的datasheet中19脚功能部分还应详细些才易懂. 其功能如下:
1) 软启动
2) 过压保护
3)过流保护
补充一个POWER_ON SEQUENCE

SS 启动电容起到启动延时作用, 如果19脚电平达到1.65V就会启动PWM工作, 电容起到充电延时作用.
从局部图中好像19脚有外挂到VREF和分压电路,可能是给的参考电平, 如果开机后ADP其他控制脚正常的话,19脚应立即有超过1.65V电平, 如果没有那个电容就会无延时硬启动PWM,  本人认为应该不会完全不启动.
仅供参考.

网友:
很牛啊,这样的理解算是很精辟了,我也曾经遇到类似这样的几修机器故障,也是被我搞定了,但是当时比较忙,没空发帖。。。。

网友:
修到这份上真的很历害

网友:
很经典的文章,虽然还是迷迷糊糊的。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文章  那个电容接地了吗??我还没遇到过! 我遇到的大多数是后面的大电容! 没想到!!!!

网友:
哥 你是高手 看看就好了 我再也修不到这个问题
就算不小心修好自己也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SS脚对地电容,不能开路,不能短路,不能漏电,

至于电容容量大小,没有很大的限制,找个形状差不多大小了,也就OK了

网友:
记得发过帖子,今天看没有出来. 有关19脚的软启动设计是考虑到

1) 启动PWM 单元过程会对输出部分的电感 有很大电流冲击
2)  PWM在刚启动时有很大的波纹干扰,会影响到负载端的滤波
3) PWM启动初始时先关闭输出反馈单元(23-27/3-8脚), 以免在PWM建立输出前就监测输出和CPU_VID, 导致错误控制.

谨供参考

网友:
SOFT STAR是芯片在满足工作条件以后,对电容进行充电的。

网友:
发过2个帖子,都没有出来. 不知为什么, 发帖时间都在2:00 am. 有关19脚的软启动设计考虑到

1)
启动PWM 单元过程会对输出部分的电感有很大电流冲击
2)  PWM
在刚启动时有很大的波纹干扰,会影响到负载端的滤波
3) PWM启动时先关闭输出反馈单元, 以免在PWM建立输出前就监测输出和CPU_VID. 导致错误的DRVCTRL控制.

原文资料翻译, 供参考.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只会在二修上吧   一修的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接地电容      原来那么大的作用哦

网友:
这个电容显然是被人家故意取掉的,
人为设置的一个故障,在修别人修过的机器时特别要注意有无缺件,有无改变元件大小等

网友(2011-02-25):
楼主你真有耐心啊 我佩服你,学习你的精神 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认为这个电容显然是被人家故意取掉的,一修机碰不到的

网友:
软启动电容问题碰到过少。但没有去深入研究他的原理。楼主强

网友(2011-04-19):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后面的英文翻译很牛x

网友:
楼主好厉害自己觉得还差好远哎!

网友(2011-12-03):
LZ的技术强悍 这个问题都分析得这么清楚 而且 还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