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设置笔记本风启动风扇的软件

楼主(2011-01-10):
谁有这方面的好软件吗,让cpu或显卡,达到一定温度后风扇就转,在百度查了查还真有,但是没有连接方式,有谁听说过吗,或有吗
http://benyouhui.it168.com/thread-275203-1-1.html

网友:
下面的连接就是本本论谈里提到的

网友:
DELL 的机器有软件调节风扇转速,听说过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