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1-10):
一个改装液晶17的。驱动板。高压条都换过。问题还是同样。在变换花屏的时候,屏电路板上的TFP7433PZP也随之变烫。

网友:
这个是屏不行了    不要去搞  在搞下去  你就亏大了

网友:
楼主赚了,一个显示器自动分屏出4个画面,很犀利啊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接上试试,要是问题依旧,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不过也可能是显卡.

网友:
刷错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坏 不用搞了

网友:
经典,但我遇到过,那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大点,还是算了吧!

网友:
楼主的是京东方的屏. 花屏是通病了. 一般修不了.

网友:
我见过一个笔记本的问题一样,把接口换掉就好了。

看你的哪个问题有可能是显卡问题,驱动板也不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