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要多开几次VCC_CORE_S0 才有1。2V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10):
是这样的
一台HPV3000的机子
AMD的U
开机黑屏,要多开几次才能开起来
后来用手摸CPU 热的很慢感觉没有完全工作
测它旁边的电感,只有0。9V
图中的L20

然后关机重开多开几次,就有1。2V出来了 就能亮机了 这应该跟显卡门没关系吧?
电路图这个是由MAX8760 的27脚过来的 MAX8760_LXM
如图

呵呵,MAX8760 是怎么工作的呢?PDF是英文看不懂
会不会是它有问题呢
我是新手,自学中。。。还忘高手指教

网友:
HP的机子很难说,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你那个是集显的吗

网友:
我修过有几台HPDV3000的就是第一次不过内存,第二次能过,很有规律,反正就是过一次第二次就不过,再开一次就能过,后来加焊北桥就OK了,集显的

网友:
是集显的

网友:
难道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