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怎么使用烧激发!

楼主(2011-01-10):
短路的地方接跟线,一负一体正?然后电流调到1A这样烧吗?我是新手,这个是问别人问来的自己还没有试过,会的哥们给说下,谢谢了!!!

网友:
也不是调到1A,根据你要烧的那个短路电压的大小~~太低了烧不出来!!太高了容易把本来是好的烧坏了!!一般烧的发烫的就是坏的那个!!

网友:
一般是3.3开始烧  不够可以加!有问题的地方接正地接付

网友(点评):
你这个说的笼统,看是烧哪里,是隔离,是3,5V啊还是哪。还有电流方面,都是从低开始。不是说3.3开始烧。

网友:
这问题不好说,看什么地方短路!跟情况而定,电流不用调,只需调电压!

网友(点评):
等你吃过亏,你就知道电流用不用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