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1-01-10):
按下电源,各指示灯亮,一切都正常。然后从按下电源键到进入系统桌面这段期间,会随机掉电的,而且也不是每次开机引导都掉电。
只要掉了一次电,再次成功进入系统后,系统时间穿越了。
最奇怪的是,开机掉电后,连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也灭了。
这是什么怪毛病啊?

网友:
我见过一台老的笔记本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也是随机的,我是用可调电源测的,不知道适配器灯的情况,我给CPU涂点散热膏就好了。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这是主板的

网友A:
可能不是散热问题,板子受潮老化,或是供电管软击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散热问题,板子受潮老化,或是供电管软击穿之类的。

看来要去店里维修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