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楼主(2011-01-10):
接手两块R23独显主板  都是花屏加焊不开机,换显卡芯片仍然不开机   电流在1.0-1.2间跳动 测各电压正常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修过 R25 都是显卡  植株之后就好了,你确定换的显卡没有问题,我觉得还显卡!

网友:
R23显卡北面就是南桥,南桥空焊了,我见过换南桥的二修机,显卡空焊的,有一个角是很近的!

网友:
做显卡,可能把南桥弄虚了。看南桥的信号都起来了没?电全不全?

网友:
这板很薄。要有经验才不会有种下场呀。南桥与显卡芯片有一边有重叠。试加焊南桥试一下。。但显卡上要锡箔纸包扎好。。

网友:
ati 的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