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遇到难题

楼主(2011-01-10):
大家好   我是个新手今天遇到了以个难题   我修的一台清华同方长城代工的液晶显示器  在关闭网页时就会黑屏 请问一下兄弟姐妹们出出主意

网友:
晕了,直接换 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维修液晶,有规律的故障还是代换法先缩小范围!

网友:
你要确定是显示器 问题,屏线有无问题,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呀,先判断是主机还是显示器的问题,这种情况一般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感觉跟显示器关系不大。。。

网友:
是不是缺色啊。你测下颜色试试

网友:
在关闭网页时就会黑屏

是不是不去动电脑, 就一直不会黑?

网友:
什么都换了。。。。还有在打开网页之后不去动他就不会黑用多久都不会

网友:
先要排除主机有没有问题,若是显示器的问题,要测开量一下进网页黑时驱动板和高压板的电压和控制信号是否异常,来判断是液晶什么板不能工作导致的来修,或者换一整套板来排除液晶屏的可能

网友:
没有什么异常  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信号灯就会亮    有信号的时候就没有  显示器黑几秒之后会亮  在亮是是会闪几下0.0{:4_

网友:
这个问题 真的不好说 如果真的是 显示器 故障 感觉 是  驱动板 故障

网友:
感觉不是显示器问题`应该是显卡问题~ LZ是不是不去动电脑他就不会黑屏`一动` 他就会黑一下亮一下```先换显卡试试`

网友:
主机是没问题  打开什么东西用是可以用 就是不能够关 一关就黑一会....试了很多办法还是一样   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
可以换个显示器试试啊!  貌似不像显示器的问题,同意楼上的观点!主机,,,,

网友:
换一个好的显示器试一下,看是主机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问题解决后,望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系统问题吧?显示器能一直亮就是好的。你换个主机试试。要是显示器的事,这个毛病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
这问题解决了   呵呵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要用原厂的才行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