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换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1-01-10):
大家问下,我换主板晶振, 怎么就没成功过那。。。。
我换都是换主板的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的,。。。
换了有好几个主板了  都不行。。。
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啊,如果不是晶振的问题你换多少个都不会成功的啊,晶振很好换的啊

网友:
换同位置。。。要不然多为别的故障

网友(点评):
就是换的同位置的,,,,555555

网友:
  那就可能不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测试了晶振有电压没?

网友:
真要是排除晶振和谐振电容的问题,那就是南桥有问题啦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换上之后 摸一下才能触发呢。。。愁银

网友:
你换的是多少赫兹的,32.768赫兹的还25兆赫兹,有的还不标注是多少赫兹。

网友:
首先要确认是否是晶振坏了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晶振的问题啊。。。我一碰晶振  就能触发。。。  这种情况是晶振的问题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0994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的 就是 32.768的 。。 准没错。
谐振电容也一起换的

网友:
加焊南桥吧,如果不行就不用修了。

网友:
32的晶振起振了吗有没有偏频有没有供电

网友:
晶振好像比较少出问题,具体的要用那个什么示波器,不过好复杂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换了晶体和电容都不行的话 一般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原来的晶振不要取下来,在原来的晶振上加一个同样频率的晶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