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的板子待机电流0.06A,一上电就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1-01-10):
X41主板待机电流0.6A,问一下修过的兄弟正常待机电流多大,这个要是有短路的话,先从那块测起?

网友:
先去看看有没有通病吧。
应该有很多通病的。

网友:
         待机0.6A    ,   还掉电,   肯定短路了啊。    仔细查查具体哪里短了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0.06左右,不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