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设想,能否使用电话线的供电来带动设备呢?

楼主(2011-01-10):
听说电话线的电压,有的人说20V,有的人说60V,能否用来带动比如风扇,或者其他耗电低的设备呢?这样不是相当省电吗?
记得前些年,还有那种插在电话接口上的LED灯,不用交电费的
耗电

网友:
没有那么高的电压。。。就算有这么高的电压。。那带负载的能力肯定也不行呀

网友:
电话线电流很小,没办法带动什么设备,不过点一个LED还是可以的,呵呵,,别告诉别人我在帮你偷电哦

网友:
我测过电话的交换机电压有48V和110V两种,不过电流很少,带负载能力不强的,小功率的可能行。

网友:
信号恐怕达不到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