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触发电流0.29A,不掉电,无显示

楼主(2011-01-10):
山赛上网本,板号是  H7_MB VER:C
VIA C7-M CPU 1600 400 贴片的,,, 南北桥合一的 VIA VX700
待机 0.009A  触发后 0.009---0.056---0.29A   把内存拔掉后触发,0.27A  ,上内存假负载,也是0.27A     示波器在待机时打bios  13 14 15 17等脚,有波形,  触发时波形也没有跳变。
vcore  0.75V  , 量各电感都有电。触发后不掉电,不显示。
mini pci上 时钟  0.4  复位3.3V
已做过cpu,加焊北桥,刷过BIOS了。。故障依旧。 内存上的电阻也量过,,触发后也没有波形。。。

我的示波器RIGOL  DS5102MAE,每次量一个地方,要点一下  AUTO才行,还不知道怎么测有没有过内存。

图纸,和维修思路,是否要把北桥取下来重做。

已修好,加焊cpu到265度,BGA自动停止。

网友:
仔细观察主板零件,上次修个上网本和你电流一样,是时钟芯片坏了,你的复位没

网友:
重植球北桥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小短路,连悍类的,有时候就是这一点点原因电流就走到那不动了

网友:
我修过几台C7-M的本,觉得第一,电压都起来的话你电流有点偏低,一般这个板子在电压全起来的情况下电流有0。48到0.5几左右,第二我觉得你的VCORE偏,低,1600/400,VCORE大约在0.9到1.05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快了一下发出去了,接着说,楼上仅是个人观点,可能板不一样,只供参考,说的不对的请大家当没看见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把最新检测结果说一下。我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1.  VCORE,不是0.75V ,而是0.85V  ,我开始量的是MOS上管的S极,,刚才量了电感这端是0.85V
2.  触发后,我量了全板大的电感与电容,都有电压。(我记得充电电感应该是没有电压的)
3.   有1个12M的晶振,1端1.9V电压,另1端无电压,我测了,它是与1个RTS5156芯片相连,应该是1个SD卡控制芯片。

4.  在内存槽旁边测到1八脚MOS管,(4435G)应是N沟道。。S极与G极有5V,D极为0V,开机瞬间测量D极有5V,然后,电压慢慢减少至0V。D极经过1个二极管过去,就接地了。二极管本身是好的。
先写到这,有进展再发上来。要睡了。

网友:
4435未正常工作。但是应该和内存工作与否没有关系。晶振应该两端都有电压,且存在压差,查一下与之相接的芯片。

网友:
接上面第4点。 二极管应是一稳压管,在线量,红接地,黑接消失的5V,530多欧,反过来,600多欧,,,取下来量,正向530,反向1无穷.证明此二极管是好的。。另外,这个5V是直连cpu风扇插座的。

网友:
接上面第4点。。改正一下,4435G是个P沟道MOSTP 。它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的。通电5-10秒内,S极5V,G极,3V,D极5V,过一会儿G极电压升到5V,4435高电平截止。

CPU风扇一般都是触发时转一下,检测温度不高时,就关闭了。所以上面第4点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没有  图纸  难搞     LZ最好画个简易图    让大家来分析

网友:
已修好了,是加焊cpu好的。
问了几个朋友都说重做cpu,又看到CPU下面的锡珠好像没有完全接触到。回忆起是我哪天做BGA时,温度265没跑完我就手动关了。因为怕把cpu烤坏。今天做的时候,特意把上部风口贴得较紧。等温度跑完自动停止的。看来无铅的要做久一点。

网友:
最好把桥植株,我修好过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