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也要洗刷刷

楼主(2011-01-10):
今天接手一块进水的IBM R400的笔记本,客户说昨天进水了,昨晚上,今天上午都用了,可以用,但是没有声音,USB也有个用不了,试想,估计烧了东西吧,拆机一看,果然,有二个地方腐蚀了,什么也不管,先用洗板水洗洗板子吧,一洗发现还有,于是就开烙铁,加悍一下,搞定,开始开机试下吧,加上可调电源,日,开不了机,一测,MBD,没电进来,没招,就跟客户要适配器,接上,OK亮机了,挂上U盘,,进不去,报1830错误,挂硬盘吧,一样,还是1830错误,打音响输出口,电压正常,USB口也有电压。没招了,先构起来再看吧,所有的部件都挂上(特别无线网卡,最易报错),开机,OK进系统了,静静等着吧。果然,声音出来了,插上鼠标,也好了。呵呵……

网友:
LZ的意思是不是此机可能是未装无线引起1830报错呀,我昨天来了一台SL410进水的,拆机后清洗就开机了,我想烤烤吧,结果现在内存不过了,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烤干了哦

网友:
一般来说最好烤一下

网友:
把内存插到下面的插槽里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