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非典型暗屏

楼主(2011-01-10):
此机器ON无3.3v,ec_blon#为低电平,10k没问题,D16有3.3v。D15无电压,正常应该有电压输出,查电路图D15是通往北桥的,怀疑是北桥虚焊,建议客户改高压,所以就没做桥,不知道我分析的正确不,本人电路菜鸟,请勿拍砖。

网友:
从屛供电直接飞一个线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么修的 不过我想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