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1-01-10):
本人菜鸟 刚接触主板维修 总结点经验望大侠们给点指点!
1首先判断主板是否断线 元器件烧坏等。2量主电压是否短路3.3V 5V 12V CPU电压是否短路。3量待机电压是否有3.3v。4量PCI的A15和IDE得第一脚是否有复位。5动过量南北桥周围的电容来判定桥是否好坏,同样也可以量USB和IDE来判断南桥好坏,也可以量PCI--E来判断北桥好坏 最后量AD线来判断各个芯片是否短路或空焊!

网友:
要看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