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w 17寸液晶(外接适配器)亮下灭(暗屏)维修

楼主(2011-01-10):
今天收到一客户送修amw 17液晶,用他原来的适配器12v4a 开机亮下灭暗屏,电源灯绿色正常,
用我的5a电源正常,开始认为是适配器故障,换个新的4a电源仍然亮下灭暗屏,故障依旧,看来
不是电源的问题,开壳后观察里面的配件,驱动板,高压条上均无明显鼓包冒浆的电容,测试驱动板
控制信号正常,(本机器是低电平有效)。看来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开始认为换个高压板算了,省下
时间修别的机器,找了一下正好手上没有反控的高压板了,呵呵,加个反控电路也挺麻烦的。还是修
高压板吧。用表打各个元器件均无异常,心想,那只能是12v电容故障了,虽然没鼓也换了,换个新
的电容后正常了。呵呵,由此建议大家,在修机器时有的时候不要被表面完好的电容给骗了,用表打
电压不正常时先考虑一下电容的问题,可以少走点弯路,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案例还真挺好,我现在手里一台白屏的,原来是屏线掉了,插上就好,以为修好了,让客户拿回去,第二天又不行了,我以为 是氧化屏和屏线都清理一下,拷机一天又白了,没思路了,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也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值得借鉴,昨天修一台驱动板电容失效的

网友:
这种板子好多都有这个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