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

楼主(2011-01-10):
k8主板,能触发 在不触发的状态下南桥就发烫
3.3v和2.5v电压明显偏高很多4.5左右
请问这样是先换桥 还是先换供电管

网友:
先换管,电压太高了。

网友:
先换管子

网友:
先把电压搞稳定喽

网友:
谢谢 我试试 嘿嘿 2个管子 怎么能一起穿呢

网友:
先测量短路,再换供电,最后再桥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量电压,还是一样就搞桥啊!要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 管子 还是不好
我发现 回馈电阻阻值不对  换了 也没好

网友:
待机时南桥就发烫一般就是南桥坏了,建议直接做桥

网友:
楼主这么高的电压能触发吗?弱弱的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触发的,发烫 电阻标反馈电路电阻 也对

网友:
桥供电不正常   网卡   都会热   打对地组织看桥挂了没

网友:
肯定是先换管子了   先从容易的下手嘛